显示器图像显示不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怎么弄啊

楼主(2015-07-06):
显示器是HKC的18.5寸,图像显示不正常,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去定时屏,怎么修啊,求大婶们指点

网友:
我怎么感觉象是你的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驱动,我这是笔记本外接的,插在台式机上也是这样,驱动板我也改过了,也不行

网友:
屏线 屏线接口 屏驱动芯片

网友:
我摸了屏上的主芯片烫手

网友:
那你就定个图像处理芯片换个试试,这样问没人能回答你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主芯片试试吧!!!会有惊喜的

网友:
换主控不行就“收皮”吧

网友:
换主控芯片 试试

网友:
打阻值看差分数据

网友:
屏问题吗?排线换下,

网友:
屏型号是。?

网友:
我有个一体机也是这样花  一会花一会好   换了个屏上去试了一天没看到问题     现有用他自己的屏测试中

网友:
换过屏线试没?

网友:
补补焊给屏幕的主控芯片

网友:
看看屏线两头有没有虚焊,或更换屏线

网友:
静静的看大神们回答,学习一下。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换屏上的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