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 VER2.1 880GMA-E41不跑码

楼主(2015-07-06):
测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上AM3假负载 VDDR 1.2v VDDA 2.5v PG 1.5vCPU核芯供电1.1 复位1.5v 时钟 0.42v 只有VTT电压为0 上面的VTT电压是什么供电???这个供电一般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A:
VTT电压在这里就是总线供电,AMD芯片组系列的主板一般是内存,VDDA,CPU供电正常后就会产生总线供电,其总线供电一般是PWM或电压比较放大器芯片控制方式产生,具体以主板图纸以准。

网友B:
VTT,,CPU供电产生后才会出来(AMD是这样的),,具体怎么来的,,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电压在这里就是总线供电,AMD芯片组系列的主板一般是内存,VDDA,CPU供电正常后就会产生总线供电,其总线 ...

上面的VTT电压是总线电压???总线电压应该是上面的串行总线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CPU供电产生后才会出来(AMD是这样的),,具体怎么来的,,看图纸!!

没图纸!!跑线跑到附近的几个小电容就没头绪了

网友:
总线没电压。跑总线的G级、看看HTVDD_EN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水平如果真想修板 建议你去基地培训下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哦

网友:
VTT总线供电,把它修好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手头一张一样的板子  全部供电正常  时钟波波有就是不跑马啊   咋整

网友(2015-08-06):
我的也是一样 不过还是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