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97 GAMING 5自动上电之后掉电维修

楼主(2015-07-06):
昨天修了个一片比较经典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板型号:MSI Z97 GAMING 5
板号:7917-1.1

   故障:同事讲此主板掉电,换过IO跟南桥还不行。
   实际故障:自动触发,跑数到一半掉电,按开关无反应(注:MSI主板一般不会自动触发,DELL,HP等品牌板在插电之后会自动触发然后掉电,这个是正常的,按开关开机可正常使用)。
   故障分析:自动上电,最直接故障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测量:万用表直接往开关排针上一测,我滴乖乖,只有0.18V,   (此图是我维修好之后弄回坏的故障时候拍的,因为刚开始没想过要发帖,所以电压不一样)。不用讲了,问题就是它。排针电压才0.18V,插电瞬间低点位就到IO去了,开机电路开始工作,由于排针持续保持低点位,相当于按着开关不放,等于强制关机,所以跑数跑到一半掉电。
    既然找到问题了,那就看下电路图吧(没有那么多时间跑线路,而且开图纸修的快)。
看了下点位图,总体线路是这样跑的(图中白色长长的线路就是)
打开电路图,开关脚旁边的电路     开关脚电压由电阻R722接电源5VSB所得,R722测量没有损坏。开关脚信号经电阻R723一路到IO第61脚,    另一路到电阻R186之后是到一排测试点。  ,电路图
实物图   (有些主板这些测试点是暴露出来的,这个板没有露出来)线路上没有接电容,唯一一颗电容C544没有装料,看上图。
    到这里,我们要分析下,电压没有了,什么地方会引起。
1.开路。电阻R722损坏,导致电压没有过来(此电阻无损坏,上面已经讲明)
2.短路。
①IO损坏导致电压被拉低(IO以更换,可以排除)
②主板漏电
  分析结果最后确定,很有可能是主板漏电引起,为了判断是否主板漏电引起,直接断开全部电路,接线。把R723一端断开(记住,这里要断不是连接开关排针的那端)            把电阻R186断开        把IO  第61脚翘起,   插电,不自动触发,排针电压OK了,   (这里的电压正常就是4.69V,经测量过多片主板得出结果),上电,主板一路跑数,最终显示     现在可以完全确定是主板漏电引起的了,由于我们外观比较注重,所以不可以飞线,根据上面电路可以看出,电阻R723之后信号分成两路,一路到IO,另一路到R186之后是一片测试点,此路可以不要。一刀割断这边电路,看下是不是这边的问题,要是这边问题,割断一小口,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给主板一刀后接回原来的电阻,焊好IO,上电一切正常,此板到此维修结束。附带一张进系统的图片
       总结:维修过程中,很多都是小故障引起的大问题。只要耐心细心冷静分析,跟着最基础的电路去做,基本上都可以修的好。希望这个案例可以让小白学到一些,让中等技术人员注意一些,让大师傅们关注一些(多关注下基础较差的人,忘记哪位版主说过,高手们的简单维修对别人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还有一例,是笔记本的主板,ACER的ZQ1的板子,同事说换了两个显卡,一个南桥,进系统打上显卡驱动就不显示。我拿到手上把所有数据线打了一下,发现显卡到CPU的一组线,一根0Ω,正常应该是786Ω,问题就出在这里。实际上这种问题无论是小白还是高手都知道要测这个地方,但是往往很多人会认为换了两个显卡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实际上往往太过于自信反而误导自己,希望小白们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测试,就算技术好的人,往往挂在细节上的最多。

易点小弟 -10 重复资料
o0飝兲 -10 重复资料
花晨月夕 -10 抄袭可耻!
timihacker -5 重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