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5-07-06):
今天早上接到顾客拿来一台华硕X550V笔记本,经检查装电脑可以开机,插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拔掉,插适配器没反应,适配器是好的应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直接查过了隔离保护没,EC的待机条件,这个电池能开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换个电源头

网友:
直接找保护隔离电路呀,有可能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出错,就是ACIN和ACOK信号有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查询充电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那你看保隔电路啊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头中间针断了没有,ASUS的电源头中间针很容易断

网友A:
很简单 报复隔离不过  这个机器用的隔离电路是n沟道的 查查条件呀  g级要有25v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找个图纸,跟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
复位错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报复隔离不过  这个机器用的隔离电路是n沟道的 查查条件呀  g级要有25v

g级没有25v,查哪里啊

网友:
查适配器过来到公共点的管子,

网友:
充电芯片的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ec的问题可能要大点!!!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好好查一查,用适配器时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用适配器不开机应该好弄吧,查查隔离保护吧,估计隔离保护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