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跑C1通病

楼主(2015-07-06):
主板型号:GA-G41MT-S2P

故障现象:跑C1或跑来回跑C1
故障分析:判断为不过内存,量内存的供电、负载供电、VDDSPD、SMBDATA、SMBCLK电压都正常,但118脚的SMBCLK比238脚SMBDATA的对地值大了20多.查看线路图SMBDATA接了RN16这颗排阻

更换RN16后对地值正常了,此板修复

结论:RN16排阻变值造成SMBCLK信号不正常继而不过内存

易点小弟 -10 严禁抄袭
花晨月夕 -10 抄袭可耻

网友:
G41一般情况SMBDATA、SMBCLK这两个信号用的是同一个排阻,,楼主这帖子是不是真实的??

网友:
2楼说得有理

网友:
收到,明白,关键是这个信号在哪测得到

网友:
以后自己也注意点

网友:
顺便把维修过程的图发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排阻很少坏,我一般飞线  是排阻到内存槽子之间的线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