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A-H61M-DS2缺CPU供电

楼主(2015-07-06):
板子三下五除二便从机箱里拿出来,因为是能正常上电的,因此就没对各个基础电压打阻值。老规矩,先看看各大电压是否正常
内存:1.5V,正常
内存负载:0.75V,正常
桥1.8V电压:1.8V,正常
桥1.05V电压:1.06V,正常
总线VTT:1.0V,正常
系统代理电压:0.9V,正常
CPU核心电压:0V,不正常
核显供电:0V,待议。
看的出来,CPU供电丢失。板子用的是ISL95836的电源管理芯片。其中25、26脚是供电,5、7是SVID信号,9脚EN开启,19脚是VRMPG发出引脚。
根据时序,当总线供电正常之后,接下来就要出CPU核心电压。
这里要说清楚的是,这个时候,CPU核心供电还只是个预设供电,不是真正CPU需要的核心供电,CPU真正需要的核心供电,是CPU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之后,电管才会根据CPU的要求发出真正属于CPU的电压。现在丢失的就是这个预设的CPU核心供电。因此我们不需要去看CPU的SVID信号,就看电管芯片的供电和EN开启,当然反馈部分也是比较重要的,当供电和EN都正常的情况下,要检查反馈是否正常。

其中,25、26脚都有5V供电,9脚EN不正常,0V。

图纸上看的出来,这个开启信号来自于VTT_PWRGD。一共有2处地方出这个信号,一个是Q40芝麻MOS管,另一个是Q18芝麻MOS管。都是MOS管做开关电路。其中Q40这部分是一连串的关键信号发出部分,涉及到桥的1.8V供电、1.05V供电开启,CPU的PG信号开启。这4个MOS管都受控于Q37的C级。量了下工作条件,这几个4个MOS管的G级都有5V的控制信号,S极都接地,断电打了下这些管子的二极管值,都是35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因此就直接去看Q18部分。

查Q18的G极,未触发的时候,有5V左右的待机电压。通电之后,电压还是5V。而S级是接地的。MOS管子的导通截至,和三极管是一样的,都是G级和S级(B级和E级)达到一定的值导通,G级和S级(B级和E级)小于一定的值截至。只不过三极管是0.7V,MOS管子是4V左右。因此这里设计5VDUAL作为控制电压就能合情合理了。
按道理,上电之后,要Q18开启VTT_PWRGD信号,那么G极应该是个低电平,这个和S极的接地刚好能达到截至状态,使得上拉电阻那边的信号从原本的拉低变成回复高电平状态。既然G级还是5V,说明是前级部分不正常。看Q19这个三极管。B级是个系统代理电压,实测有0.9V。E级也是接地的。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三极管损坏导致,为了验证这一想法,镊子短接Q19的C\E极然后触发,没多久,小喇叭发出一连串的报警声,提示无内存,这时我笑了。料板上找个三极管替换之后,上内存接显示器。没多久,便映出技嘉的LOGO。装机拷机1小时,都没什么问题,收工结束写帖子,准备下午收钱。

易点小弟 -10 抄袭不好
花晨月夕 -10 重复资料
猥琐蜀黍 -5
遇说还修 -5 山寨
ZK浪子 -5 复制粘贴刷分党!

网友:
这帖子也是山寨的,,早就看过了!!现在又被你重新复制发出来了!!

网友:
可以直接去掉这个管子  开机    如果电压可以起来,,可以点亮   追查具体原因,,,前面追查,,

网友:
你这个图纸图怎么没出来  我想问问  如果是复制粘贴档,原版在哪

网友:
复制粘贴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