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故障轻松修

楼主(2015-07-06):
好久没有发帖,今天有空发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给需要的人做一个参考。
故障:MS_7641V1.0主板有5VBS,开机触发针有5V电压,短接也能被拉低,CMOS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触发。
望:观看主板有腐蚀过,IO有脚背腐蚀了,经过检查,没被腐蚀开路。
闻:没有被烧的味道。
问:用户回应说,头天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起了。
切:该测的电压都能测到,可就是不开机。没办法,跑跑线路,从开机针到IO.能正常跑通,通电测试也被拉低了。而且pwrbtin#信号也从高电平拉低,并保持着低电平,这里我分析应该IO是完好的。强制让绿线接地试试,看看有代码出来没?也好作一个判断南桥或其他元件是否有问题。通电,代码还真出来了。问题慢慢浮出水面!代码出来了不说,正常的跑动。问题基本可以锁定了。
那就看看IO的ATX_PSON#信号是否被拉低,万用表从5V下降到0v,说明能被拉低。这个信号是直接送到ATX电源绿线的,
肯定要跑一跑,结果就是跑不通,阻值也是无穷大。问题所在也找到了。找了导向临时飞线,触发针脚主板启动成功。
这个故障也很简单,就是IO到ATX绿线PS_ON断路,不能被拉低启动电源。信号估计也走的主板中间层,所以最后直接铜飞线。
上个线路图,说明关键测试点位置:

网友A:
这样的断线一般不好找,,最直接的方式都是飞线!!

网友B:
IO到ATX绿线PS_ON中间一般经过开关三极管控制,可以测量本身损坏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到ATX绿线PS_ON中间一般经过开关三极管控制,可以测量本身损坏情况。

对,你说的没错,就像开机触发针的电路一样,有通过三极管拉低IO,也有通过2个三极管拉低IO,也有直接拉低的,但是这个板子就是直接送PS_ON#到ATX的绿线位置。

网友D:
台式主板的图纸一般都不多把,楼主在那下的,是迅维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主板的图纸一般都不多把,楼主在那下的,是迅维网么

图纸来源有很多地方,这里也很多。自己收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你说的没错,就像开机触发针的电路一样,有通过三极管拉低IO,也有通过2个三极管拉低IO,也有直接拉低 ...

你的板子其实可以过孔飞线,这里RN9排阻其实就是起到ATX PSON#信号传输和上拉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其实可以过孔飞线,这里RN9排阻其实就是起到ATX PSON#信号传输和上拉作用。

恩。是的。高手就是高手,一看就明白,先前没有图纸的时候曾被那个排阻迷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断线一般不好找,,最直接的方式都是飞线!!

主板供电层断线好找,信号层比较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高手就是高手,一看就明白,先前没有图纸的时候曾被那个排阻迷惑过。

没有什么好迷惑的 ,这个排阻5和6脚之间阻值开路照样也会造成你说的故障,ATX_PSON#信号拉低是由IO芯片内部程序完成,如果外围没有连接控制三极管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好迷惑的 ,这个排阻5和6脚之间阻值开路照样也会造成你说的故障,ATX_PSON#信号拉低是由IO芯片内 ...

这个板子可以肯定是IO完成拉低动作。如果排阻5.6脚开路,估计故障现象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可以肯定是IO完成拉低动作。如果排阻5.6脚开路,估计故障现象不一样吧。

排阻5和6脚开路的话,ATX PSON#信号就不能被上拉为高电平5V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阻5和6脚开路的话,ATX PSON#信号就不能被上拉为高电平5V状态。

肯定是这样。但没具体分析过会产生什么想象,是不触发?通电直接触发?有待考证,闲时找一个比较相同的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这样。但没具体分析过会产生什么想象,是不触发?通电直接触发?有待考证,闲时找一个比较相同的板 ...

可能是通电直接触发,你自己找个板子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飞线比较快,就是不好看,而且容易掉

网友:
供电的断线好找吧    信号断线了  就头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
飞线效率高就是有点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