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掉电

楼主(2015-07-06):
首先因为是掉电 首先测试CPU 电压 , 波形正常 输出正常,因为CPU 供电是最后开启的对这个本来说,所以先测试CPU, 然后测试其他分组供电 都正常 ,这个是习惯,然后测试桥的PWROK 引脚 是3.3V  基本上可以判断EC 输出正常,然后测试PLTRST 为1.3v 明显不正常 ,既然有电压输出说明 一般是负载 有短路的 造成, 差PLTRST 走向, 最后拆网卡 OK

网友:
怎么判断是网卡的

网友:
原来是短路啊

网友:
那说明PLTRST是直接去网去呗,跟待机3.3V差不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