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7-06):
型号:P5KPL-AM SE  REV2.0
故障:不跑码
    板子比较新,是同行的,卖出去没过保的,拿给我试一试,说有诊断卡没复位,有时候有复位,我瞧一瞧这华硕板子,心里掐指一算,822你要坑死多少人啊,忽悠多少我维修界精英啊,哥来把你消灭啊,

这板子维修也不少于100块了, 简单很容易有成就感,不跑码和挡代码让人很容易脾气暴走啊,华硕总结八个字:又爱又恨,感情交际!
    直接去测CPU供电了,我比较喜欢反时序修比较速度点,测的CPU供电1.1V,那就去测下时钟,果然发现问题了,

时钟没电压,那说明问题出在CPU的PG上面了,打开点位图,直接找PG信号,找时钟附近的一个二极管,问题元凶找到了,
于明白,为什么同行说可以时候可以复位,有时候没复位了,原来是电压被拉低不正常了,在点位图里面一看连接一个排阻,好吧,华硕882,百分80是你的问题了,用镊子短接一下可以看代码出来了,

果然风枪和烙铁伺候,2分后清理痕迹,完美亮机了,
!有时候一点秒杀成就感是不错的!

neco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易点小弟 -10 严禁抄袭
海韵之恋 -12 严打抄袭

网友A:
对华硕的已经失去信心了,没有复位的很好搞,有复位不跑马 或者跑98的  搞死人

网友:
还是有复位不跑码的不好修啊

网友:
对华硕的已经失去信心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很不好找哦。你们从那里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华硕的已经失去信心了,没有复位的很好搞,有复位不跑马 或者跑98的  搞死人

华硕主板倒是给维修人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分析明显的在抄袭别人的,跟另外一个账号名的案例一模一样,抄也抄的有点水平,几乎一字不差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就少个图。假如你跟另外一个账号是同个人的话,算我没说。

网友:
华硕通病822坏

网友B:
是听,如果华硕是排阻问题,那就最喜欢了,修起来又稳定。

网友:
楼主用不着吧,这个贴是飞天版主3月份发的,你都敢秒太明显了。

网友: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2015-08-11):
不跑马是822么

网友:
好多的华硕有复位不跑码搞不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晕,这个是啥时候的帖子啊,这种板子居然还没有过保。这个帖子我居然回复了两次。

网友:
华硕真的很头大,

网友:
这个帖子是假的的  注意的问题SRN10的第7脚是VRMPG信号脚 我维修了好多 都是暂时可以开机的

网友:
抄袭可耻,不要脸!

网友(2015-09-12):
不会不要这样做啊楼主,你感觉丢人不,我看了都感觉丢人的,不要装会做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听,如果华硕是排阻问题,那就最喜欢了,修起来又稳定。

但是不可能每个都是排阻问题有些问题修起来头都大。

网友(2016-04-02):
华硕的都要放弃了

网友:
如何删除此贴

网友:
哈哈,杀鸡先杀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