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不出集显供电掉电 OZ8119换了3个还是一样

楼主(2015-07-06):
接到的一款Y450笔记本     待机 0、001 开机触发 上电到0.32掉电    然后可以在上电  有掉电,拆板测量没有集显供电和CPU供电     按照时序修集显供电  测量oz8119的条件 2脚 VIN   19V正常  5脚  16脚  VDD  5V正常  3脚  EN  由EC发出3。3V 经过3脚的2个串联分压得到1.33V  正常   14脚基准电压2.7V  正常   现在还是不出集显供电,我换了3个芯片 了    把4脚的HWPG 断开   PU5的1脚  HWPG断开就不会掉电   CPU供电也出来了   PU5的EN是   PU4的PG发过去的     我上图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 分析分析好么

网友:
图片在这里 大家看看

网友:
急啊  修了  3天了

网友:
没人来看看么

网友A:
这是通病机,看看电源小板1.8VSUS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B:
y450只有一个独立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机,看看电源小板1.8VSUS电路有无问题

小板   1.8V 电感和  1.05总线电感都有电   只是集显供电和CPU供电没有

网友:
那就要找到HWPG大与门看哪个分信号没有满足导致的掉电,

网友C:
HWPG是多个电压分信号的一个集合,只要一个电压没有产生,那么HWPG就会是低电平,导致掉电。你可以找一个电路图上有这个大与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WPG是多个电压分信号的一个集合,只要一个电压没有产生,那么HWPG就会是低电平,导致掉电。你可以找一个电 ...

我把集显供电的   4脚PG断开  就不断电了     因为PU4没发出供电也就没有PG   PG为低  拉低了汇总  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0只有一个独立显卡啊

还有个 集成显卡供电   VGA   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HWPG是多个电压分信号的一个集合,只要一个电压没有产生,那么HWPG就会是低电平,导致掉电。你可以找一个电 ...

我知道   ,我已经找到是  PU4  集显供电芯片的问题就是条件满足  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出集显显供电

网友D:
其他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供电正不正常

正常   断开PG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E:
集显供电不是要跑马后才会出啦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集显供电不是要跑马后才会出啦么!

是啊  集显是要跑马过内存才会出,楼主BIOS搞了没

网友G:
虑波电容换了没, 可以看看是不是保护了,查下反馈之类的吧

网友H:
Y450 有两个机都没修出来,难搞,不行就换主板吧,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I: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集显是要跑马过内存才会出,楼主BIOS搞了没

gm45的时序        你说的是   6系列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了

断开电感  前级测试也没电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Y450 有两个机都没修出来,难搞,不行就换主板吧,太浪费时间了,

贵得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虑波电容换了没, 可以看看是不是保护了,查下反馈之类的吧

换了         没保护     反馈的  滤波都换了

网友:
楼主这不就是显卡核心供电吗,Y450哪来的双显卡呢?楼主的思路是对的,建议检测一下显卡本体有无问题。

网友:
还没修好吗  等你分析下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0.4掉电,是南桥坏了,把1.5V拉低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收了一个Y450还在那放着呢,总烧南桥,换个新的亮了,装机好了,在开机又完犊子了,换了3,4个都这样,最后就拆零件了,哈哈

网友:
看顾客需求呗,能接受就换了,省时省力

网友:
有的机子没有集显供电 也可以亮机,真的搞不懂啊

网友:
我已经找到是  PU4  集显供电芯片的问题就是条件满足  芯片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