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P I7 D2 不充电

楼主(2015-07-06):
开始时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检查时PQ3击穿  换好后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没电了,进系统发现检测到电池但未充电,PU3 换了,机子以前修过,EC有个地方没搞明白 82脚飞了一个3.3V 没有他不触发。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搞明白。不充电和BIOS有关系吗?  PU3  1、2、3脚均为19V,6、15脚5.7V,9脚3.3V,10、11脚3.3V。7脚为0V是不是7脚不正常啊?7脚去EC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A:
先换过电池试一试,如不行才刷一下EC的BIOS看一下

网友:
电池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过电池试一试,如不行才刷一下EC的BIOS看一下

电池换了新的,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需要原装电池呀

网友:
我手上刚有个Q470的三星本装上电池接适配器就大短....小城市电池电路出现问题很少修的。

网友:
电池有换过试下么

网友:
会不会是有断线的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