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液晶屏更换问题,忘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5-07-06):
车载的一个液晶屏后面的软排线断裂,买了个新的 型号一样的液晶屏,可以使用么,驱动板还是用原来的!我主要是想问一下,新的液晶屏安装后 需要写入什么程序么??

网友:
买的时候你没问卖家吗  只要屏号一样应该是通用的吧  把你的屏号给卖家问问他就知道了吧

网友:
屏型号一样的就直接好用  不一样型号就难说了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卖家说没数据,直接用,但是他的回复是含糊的,不是直接肯定的,所以我想问清楚,因为这个屏是车载原装的屏

网友:
型号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型号一样的哈 就可以

网友:
屏型号一样的就直接好用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没问题,刷程序主要是根据主板和屏的相关资料,你上就OK啦

网友:
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拆原来的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型号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