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v 260 开机提示keyboard failure 键盘鼠标用不了

楼主(2015-07-06):
dell vostrov 260 开机提示keyboard failure 键盘鼠标用不了   刷BIOS依旧,谁遇到过啊。。。。。

网友:
品牌機難修點. . . .

网友A:
昨天也碰到过一样的板子,刚开始bios保存不了,电池扣掉按上,电池跳线帽旁边有个密码设置的跳线帽跳到禁用位置后能保存了,还提示键盘鼠标错误,风扇错误,前置usb 音频错误。。。我把出错时挂机那项关了后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碰到过一样的板子,刚开始bios保存不了,电池扣掉按上,电池跳线帽旁边有个密码设置的跳线帽跳到禁用 ...

你可以进bios吗?我的直接进不去,按任何键没反应

网友:
难道就没人遇到过吗、?   求大神

网友:
帮帮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进bios吗?我的直接进不去,按任何键没反应

我的能进bios,你的估计南桥或者usb通往南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查ps2的供电没有,

网友:
BIOS把错误设置为无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吗一般是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接口电路。。。。

网友:
楼主没有量下键盘插口旁边的排阻有没有电压吗

网友:
换个ps2试试啊

网友:
如楼上说的,如果在BIOS关了能用,就不用管它。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出厂的时候 少装了 usb保护管  基本上是南桥挂了  报错是不可能关掉的 这个机器哪来ps2接口啊

网友:
查5V供电 有些键盘会有一个保护芯片 可能是这个坏了  打南桥地址线对地阻值 如果以上都正常 就是控制器  坏了

网友:
电压 再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