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手机,魅蓝Note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5-07-06):
     魅蓝Note 充电只能充百分之50左右,充一夜也还是
百分之50左右。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没有?求解??

冷丶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寄来迅维修吧

网友:
要么电池要么插口灬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可以去买哪地方试好在买,充电器很有可以。我以前遇到过,不过不是不这个手机!

网友:
充电器的可能较大

网友:
路过,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有么有魅族手机充电部分电路看看

网友:
最简单的是换充电器,不行的话,拆开换电池,还不行的话换尾插,还还不行的话看充电IC有没问题

网友:
这基本问题了,电路图好像还没有出呢。。某宝上可能有

网友A(2015-08-10):
我碰到过一台也是这样的拿到手时是充电IC坏了我买了块换上能开机能连接电脑就是不能充电有显示充电电流只有0.05A不管换什么适配器都无果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在主板电源IC下面点检测点找到5V电压装了了个二极管平板主板拆的型号忘了一头接5V一头接电池电源正极 焊完试机蛮好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反正人家没找我啦,还有就是哪位高手能解释下这样接可否

网友:
换个好的充电器试试,还不行电路电池故障

网友:
是不是充电部分的事

网友(2015-09-14):
最烦这种小问题但又死都搞不好的故障,蛋疼半天又修不好

网友:
测量下充电器的电压是多少?有些是6.几的空载。用电脑能充进去就是充电器问题哦

网友:
关机充试试

网友:
充电器换一个再试试

网友:
充电头、充电线、或者手机上的充电口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5-10-22):
充电ic 有问题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没用原装充电器  呵呵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自己不会就送去维修点吧

网友:
主板  电池   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一台也是这样的拿到手时是充电IC坏了我买了块换上能开机能连接电脑就是不能充电有显示充电电流只有 ...

手里一台魅族NOTE也是出现不充电现象,我从充电口接5V到电池正极,仍然无法充电,不知你维修时,是如何接的,能给张电池正板接5V测试点的图吗

网友(2015-11-28):
不会修手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