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51笔记本开机不引导维修

楼主(2015-07-06):
前两天同行拿来一台宏基V5-551笔记本,说是装不进系统用U盘跟光盘都引导不了。后面我也进BIOS看了一下,在BIOS里面都能认到硬盘U盘跟光驱,试了也确实是怎么都引导不了(每次是桌面右上角出现白色光标就卡死不动!)于是我就跟客户说拆开看一下,拆出来之后发现BIOS跟显卡都动过其他都完好,也没发现进水或有腐蚀的地方。刚开始我是想准备在刷个BIOS看看,于是就打开讯维一看傻眼了!看见有很多兄弟都说这款机器不引导的,刷BIOS跟换南桥都还是没用,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刷了两次,结果还是差不多(刷第二次的时候可以从U盘引导还装了系统,但装完从硬盘引导的时候还是引导不了)这款机器是板载内存跟CPU,于是我就跟同事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做做CPU,最开始是加焊了一下,但结果都还是一样,最后还是把CPU取下来从新植球在做上去才好的,从U盘或从硬盘启动都没问题。客户硬盘有资料,后面拿我们的硬盘装系统测试,发现显卡驱动怎么都装不上去,又换了个系统还是一样。之前说过显卡被人家动过,没办法只有取下来从新做一遍,弄好后开机进桌面显卡驱动正常了,此机修复!小弟初次发帖不善言词,有什么说的不好的地方敬请谅解。

网友A:
显卡还能导致不引导?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要注意啦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是软件问题

网友:
U 导致的不引导  下次要多注意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第一次碰到,U怎么导致不引导

网友:
cpu也导致不引导   ?学习了

网友:
CPU还没做过,多大的球呀

网友:
我这款是A6的U,0.5的球

网友:
都没太看懂说什么

网友:
还没修到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是显卡还是u引起的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还能导致不引导?

认真看,CPU造成不引导,显卡造成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是四代的板子吗,CPU和南桥集成在一起的???是CPU引起的不引导还是集成在一块的南桥核心问题引起???

网友:
cpu集成的吗  手工植桥?

网友:
开机不引导的一般都与CPU有关!

网友:
板载的CPU换起来就是麻烦,考验手工

网友:
珠子是多少的啊,手工还是钢网?????

网友:
CPU导致不引导,还真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