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大型游戏后无法正常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6):
   最近有win7用户反馈电脑上安装完大型游戏后无法正常启动,排除源文件下载和安装方式存在问题外,还要注意那些那些问题呢?一下看看小编的排查方法步骤吧。

1、一般当windows7系统用户安装完大型网络游戏以后,要检查自己的内存是不是有足够空间可以给自己用来运行该游戏。如果没有足够空间,那么当win7系统用户在运行该程序时,就会出现无法正常运行提示。

2、除了上述的这种原因以外,win7系统用户还要考虑到平台性问题,现在因为微软集团打压,很多大型游戏程序都已经不支持在win7平台上运行和使用了。考虑到这个因素,建议win7系统用户在下载游戏文件时,要搞清楚到底这个版本游戏到底支不支持在win7平台上运行,如果不支持,再怎么安装,最终都没有办法运行。

............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运行内存不足

网友:
不是吧,这都有,没遇到过

网友:
俺不玩游戏

网友:
有病毒,系统坏了

网友:
还有游戏本身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
内存不足不让运行的还真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问一下,bin32.dll缺失。0xc00000ba错误代码,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