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31t屏灯不显维修

楼主(2015-07-06):
测试图上红点位置屏灯线路供电电压有无3.7V ,屏显电压是3.4-3.7V,如果显示太高就是升压线圈的问题更换即可(升压线圈在图中已经标出,需要说明的是升压线圈在更换的时候要注意方向,

一脚对地是有阻值 一脚无阻值 测量好后再更换)。如有和地接通的话从上面二极管飞线到此点,开机检查看显不显,如果不显,另外看图,检查屏灯接触点,测试有无电压过来,如果没有就直接从刚才显示座旁边那个点继续飞一根线直接到屏灯线路,

此时排除屏的问题,正常是显示OK的了。

在维修之前请一定先测试电路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测试是否是通的。

网友:
没修过手机  看着很好

网友A:
手机可以接可调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可以接可调电源吗

可以接可调电源,这里观察手机屏幕开机显示情况可以直接将可调电源输出线接到主板电池正负级铜片接触点来进行操作,一般电压调为3.7到4.2左右就行,低于3.7V以下手机就会出现提示低电量不开机情况。

网友B:
这里屏灯线路供电电压应该也是由电池工作提供的,升压线圈在这里作用如同于DC转变DC变压器,更换注意的方向就是本身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屏灯线路供电电压应该也是由电池工作提供的,升压线圈在这里作用如同于DC转变DC变压器,更换注意的方向 ...

线圈有正负极吗?

网友B:
这里的楼主说的升压线圈可能就是储能电感,二极管在这里起到单向导通和升压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楼主说的升压线圈可能就是储能电感,二极管在这里起到单向导通和升压作用。

就是电感,电感有方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楼主说的升压线圈可能就是储能电感,二极管在这里起到单向导通和升压作用。

二极管没有升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没有升压作用.

嗯,在这里应该是整流和开关导通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感,电感有方向吗?

电感代换没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