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0 LA-8002P REV:1A bios

楼主(2015-07-06):
原故障时加电掉电, CPU外电压不出,各个条件满足还是跳下就掉。后来刷了4个南桥BIOS现象还都不一样。 这个绝对是好的

网友A:
最后问题咋解决的 ?

网友:
刷的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问题咋解决的 ?

刷的BIOS

网友:
试试看 我的是触发几秒就掉点  应该刷南桥bios

网友(2015-08-17):
我的不触发,下来看看,希望能用

网友:
请问LZ,只刷U5这个BIOS没可以吗?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看来是通病了。其他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 电压,电流在0.45左右。

网友:
刷完了,和原来一样一样的啊,没什么变化,PL 902 903 都没有电压

网友(2015-10-21):
我的也是掉电啊,刷了一个不掉了,但是还是不显,下载这个试试

网友:
下载了这个不行,另外一个是刷了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对的问题另一个的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449-1-1.html

网友(2018-12-08):
试试看 不过内存   应该刷南桥bios

网友(2021-05-19):
有刷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