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跑90

楼主(2015-07-06):
加电不显,红5V对地只有66欧,上电有4.8V,BIOS刷过。

网友A:
4.8v感觉被拉低了哦,楼主干网卡没

网友:
4.8V因该很接近了

网友B:
跑90  应该亮机了把,用的是什么CPU  加个显卡试一试,,说不定亮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v感觉被拉低了哦,楼主干网卡没

nuvoton NCT5532D 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90  应该亮机了把,用的是什么CPU  加个显卡试一试,,说不定亮级了

nuvoton NCT5532D 发烫,还有个串口芯片好像也发烫,就是插诊断卡下面一个芯片UTCPCU5两个都烫

网友:
挡代码拆外设嘛

网友:
一般是cpu坏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