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改国产机触屏的方法,不用看旧触屏的线路

楼主(2015-07-06):
不装触屏的时候在 显示屏排线上测出一个有电压的脚 就把图中第二脚接到有电压的脚上 跳一跟线 把图中第四脚接到上面去 现在就剩下一脚 和第三脚 接到剩下的两个脚 (剩下的1脚3脚随便接都OK)

冷丶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主意。可是这样稳定么?

网友:
下次试试,有机会的话

网友:
东西又学了1招

网友:
没太看懂,到底是触摸还是显示

网友:
改触摸简单的,旧屏上会量到2组数据来判断的一般200多欧的不会坏,都是阻值高那组量不到,今天还修到一个导航换屏的1 3 一组 2 4是一组,2 4的阻值在200左右 1 3的在700左右

网友:
你这触摸还是电阻屏呢!08年盛行时!

网友:
下次找机会实践一下

网友:
很好 有机会实验一下

网友:
这得看具体情况吧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好像有些不行啊,不过没试过,那天试试,一般是看触摸屏的线,看它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