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 M1931开机灰屏

楼主(2015-07-06):
接到一台长城M9WJU,一看开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拆开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果断刷程序。问题解决。

网友:
附带亲测程序

迅维网_长城M9WJU TSUM5PFL 25L1005MC .zip

网友:
下回遇到试试看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很多都是MCU的问题 三星的居多

网友:
这个程序确实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最气人的就是明知道就是程序的问题却找不到bios

网友:
感谢程序   救活一台机器

网友:
厉害 那是我要弄一下才知道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估计就好了

网友A:
灰红这些故障一般我都是先刷程序

网友:
我刚刚刷了个也好了,问题是拔掉VGA线显示无信号,插VGA线不显示

网友:
驱动板一般也就刷个程序

网友:
还以为是屏线坏了哦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拿来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红这些故障一般我都是先刷程序

我每次看到你头像,我都

网友:
这种问题果断刷

网友:
映像问题还是先从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