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REV 2.01)遇到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06):
前天接到此主板,上电1秒掉电,量CPU电压有1V,拔12V也掉电,量各部分信号和电压没发现问题。然后就刷BIOS,刷过后,还是掉电,但拔12V不掉了。如果把4P 12V插上,拔掉CMOS芯片也不掉电。想不出来是什么问题,难道是CMOS芯片坏了。求大神给个建议。
刷BIOS

网友:
可能寻址这一块出现问题

网友:
手头也有一片 cpu供电 mos管是那种小小的 手头没这种mos管啊 放一边呢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开始怀疑是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