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32寸开机时灯亮红色,按待机时蓝色,屏幕没有反映

楼主(2015-07-06):
HKC32寸开机时灯亮红色,按待机时变蓝色一下又红色,屏幕没有反映。是怎么回事

网友:
拆开看一下,测量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MCU问题较大

网友:
先查看背光,可以先点一下屏

网友:
按待机键,灯蓝色,主板只发ADJ5V,ONOFF线没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按待机键,红灯变蓝色,主板只发ADJ5V,ONOFF线没电压,这时,有24V,12V,5V电压出来,就是一下子又没电压了,又是红灯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