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G31MX主板。无时钟信号

楼主(2015-07-06):
接修一台富士通G31MX主板,不跑码。测试电压都出来了。B16无电压。时钟没工作。时钟芯片9LPRS511EGCF
几番周折找到了图纸。18脚是vttpwrgd。测试有3.3v电压。更换晶振无效。后更换时钟芯片。时钟还是不出来。测试时钟输出脚感觉没啥问题。不知道这些脚阻值一般是多少才能算正常范围内呢?哪有大侠指点下。下面该怎么检修

网友:
不输出时钟是工作条件还没正常吧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这个时钟芯片的vttpwrgd是由ISL6312CRZ 37脚提供的。不上cpu就没有VTTPWRGD. 安装cpu后,vttpergd输出正常。更换了晶振和时钟芯片为啥还是没有输出呢

网友:
时钟芯片的供电  复位  还有就是要看一下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建议看时序一下,我看了两个帖子,没时钟去查CPU的PG信号了。虽然这部分我还不太懂,但是建议你看时序,始终产生前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碰到主板没有时钟信号的 头疼

网友:
VTTPWRGD 信号已经到达时钟芯片了。是要安装cpu才能出来。高电平。3.3v。这个信号是否能作为其它时序已经到位的标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