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7-06):
文泰刻绘在USB转COM的线中端口如何设置?怎么设置都不对无法驱动,原来用
Flex10.5这个软件是用COM3接口,我用文泰2010也用COM3,参数设置成一样也无法驱动,难道要卸载掉Flex10.5?不运行应该没事的吧

网友:
你说的COM口,应该是 右键属性里面的 端口对么? 这个端口是安装驱动的时候随机生成的,
想这种情况,你不会操作,建议卸载驱动后,再重新安装一遍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