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 -61211T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5-07-06):
用适配器,电池 ,不触发,灯全无。怀疑是哪里短路。拆机,查PQ1 有19.5V,PQ2 18.95V   电压不够,怀疑后面短路 ,不知道怎么查待机电路。那个PQ2后面的都无电压。

网友:
没图纸  不懂怎么说    查条件啊

网友:
查下哪个电路坏了,没图纸烫手.

网友:
18.95V为正常,PQ2后面有无短路打阻值确定,你机器不过保护隔离,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接下电压烧一下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SONY 的保隔有点绕。 后面短路确实会不过保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