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08R待机0.01不触发,求经验。

楼主(2015-07-06):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东芝L630-08R笔记本,电流表显示0.01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换过5112无果,那位大神遇见此问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那就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下时序 电压该出来的出来了吗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 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吗

网友:
没看见哪里有损坏的地方

网友:
EC有供电么?

网友:
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查待机啊,楼主说得不明不白的,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充电芯片是否MAX17435?这芯片很容易坏的,刚修好一台这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