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FT02或1425死机掉电

楼主(2015-07-06):
求助  dell FT02或1425进系统运行一会就死机咔一声就掉电关机了  然后有的时候在开机就不亮  换风扇 清辉都不好使 用鲁大师加压测试  显卡 cpu温度67度  5分钟就掉 换风扇后5分钟没掉然后运行了其它软件 就咔死机掉电关机了

求助大师们啊

补充内容 (2015-9-9 10:53):

问题解决了   重新做了系统 ok  看来是 显卡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查查有没有通病

网友:
铜管呢?  还有就是运行软件的时候掉电  有没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重新做了系统 ok  看来是 显卡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
没想到时系统的问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