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的公共点

楼主(2015-07-06):
很郁闷啊·····芯片:BQ24727

6脚ACDET2.7V 电压(VIN通过R317,R314分压后产生)

为什么 5脚 ACOK 5V 的电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

网友A:
接着搜索图纸,看ACOK是怎样产生的呀!

网友B:
按道理是开路输出,要是机器正常工作,5V算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ACOK 5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搜索图纸,看ACOK是怎样产生的呀!

就是不是很清楚ACOK 的产生条件,找到的全是英语,条高手告诉我ACOK 的产生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是开路输出,要是机器正常工作,5V算是正常的,

是吗?ACOK 的开启条件是什么?求告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着搜索图纸,看ACOK是怎样产生的呀!

如果5V正常  那PACIN  ACIN 就拉低了啊 ???

网友:
如果5V正常  那PACIN  ACIN 就拉低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是开路输出,要是机器正常工作,5V算是正常的,

如果5V正常  那PACIN  ACIN 就拉低了啊 ???求解答

网友D:
什么机器上面的图纸?我今天修了台三星的也是这个芯片,ACOK是3v线性上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5V正常  那PACIN  ACIN 就拉低了啊 ???

PACIN ACIN是受ACPRN控制呀?何来说ACOK高就拉低他们?ACOK是否为高最好就查看完整一点的图来分析,按字面上ACOK上加一横就为低,或者查看芯片数据手册来判断。

网友F:
正常为低电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器上面的图纸?我今天修了台三星的也是这个芯片,ACOK是3v线性上拉的!

我这个不是上拉的,从芯片出来就有5V

网友G:
查看芯片数据手册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为低电平吧

是的,正常应该为低,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有将近6v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CIN ACIN是受ACPRN控制呀?何来说ACOK高就拉低他们?ACOK是否为高最好就查看完整一点的图来分析,按字 ...

ACOK出芯片,更名为ACPRN 。正常情况下应该为低,拉高  PACIN ACIN,然后才上拉。现在,在芯片5脚就有5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查看芯片数据手册来判断。

全是英语,看不懂。你有中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是英语,看不懂。你有中文的吗?

看4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H:
说明你芯片或者外面有问题 低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明你芯片或者外面有问题 低电平的

是的,我已经找到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BQ24727VDD 有6V的电压,它不往PR336走,往 PR335 走 ,把PR335拆掉

PL301 ,发烫 ,并且PQ301,PQ302的1,2,3,脚只有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