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5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7-06):
B325开机有背光无显示。主板已经换过了。换是一个样子。开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主板都换过不应该还这样,换个CPU试试

网友:
楼主换过屏线没有

网友:
换了主板还不行,就换屏、屏线、CPU、内存,能换的都换了一个个试试了

网友:
屏幕屏线检查检查,如果原来换过屏幕的,还要检查一下屏程序对不对

网友:
屏碼片,行场同步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是一体机吧,这个你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外接看看,还有些换屏是要刷码片的,像DELL

网友:
好吧。你主板都换了。一般就会屏上了吧。线什么的。如果我一定会自己骗它出来,电流正常灰屏的都能好,至少遇到的都好了

网友:
一体机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