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M-DS2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5-07-06):
检查内存供电,CPU供电正常,时钟供电正常,全板无复位,求解。谢谢。

网友:
短接开关针,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A:
南桥挂了别修了~~~

网友B:
M55是什么芯片朱哦? 好像只记得有A55 A75 A85 88 之类

网友:
PWRGOOD。。PCI——A15  3.3V高电平。复位开关3.3V或5V高电平。接下来时钟,VCC_CLK3.3V主供电。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COMS电路。这些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挂了别修了~~~

这你就知道南桥挂了,高手啊

网友:
先把Io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5是什么芯片朱哦? 好像只记得有A55 A75 A85 88 之类

好像是nvidi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55是什么芯片朱哦? 好像只记得有A55 A75 A85 88 之类

这个板是NV芯片组的,不是INTEL现在新板,现在是H55、P55。

网友:
那就查PG信号

网友:
复位电压有些偏高。测量为3.7V-4V,有跳变。无头绪。测量四周的三级管无短路,开路现象。在线等,谢谢。时钟电压正常。复位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