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4触摸完全失灵

楼主(2015-07-06):
米4摔碎了外屏至触摸全部失灵,某宝上买一套总成,插上去没有一点反应,屏幕还是失灵,按帖子里的方法短接主板两个点还是不行,还有就是有个元件破了,如图,

网友:
先把这个破损的元件换了再说。

网友:
找个米4点位图看一下。

网友:
没有元件换,主要是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
修的这样啦/

网友:
帅哥 能先看卡你的工具吗

网友:
有元件破了,换了再试。

网友:
破了肯定有问题。测量一下是电容还是电感。先换了再说。

网友:
碰到过一台这个管子是 5.7V升压 这个要是碎了 直接搞U吧 U肯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