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20开机无显示、干掉NEC大电容、加了电容不管用、不出CPU供电?有图!

楼主(2015-07-06):
三星R720开机无显示、干掉NEC大电容、刚刚开始加了6个330UF的---4个330UF------6个220UF-----4个220UF-----4个470UF的 、上cpu不出CPU供电、cpu换过好的机器试过、是好的、上U 电流请看

加的电容
不上CPU的电流

图片
修过的 按提示 谢谢

post_deleted

网友:
加10个小的电容,无极性的那种,高频滤波不良也会

网友:
不出CPU供电不能只换大电容吧?管理芯片、上、下MOS管,自举升压检查了吗?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只换电容CPU就能出电压了?查时序 吧。

网友A:
NEC大电容底下的一个焊点短了      把电容摘了  拖干净  再上去,别短路了 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底下的一个焊点短了      把电容摘了  拖干净  再上去,别短路了 焊盘

如果焊接短路会掉电的甚至大短

网友:
这电容的位置你不是加错了啊

网友:
起手牛干NEC大电容…… 都没检查问题所在就开干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牛逼  完全看懂了 学习的东西很多

网友:
加六个330Uf就可以了,在换电容之前要确定别的地方没问题

网友:
这大电容只会引起掉电,死机,,不出电压还是查条件吧,

网友:
查下别的条件

网友:
只换电容CPU就能出电压了?

网友:
你拆下板来 没有试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吗  直接干大电容是不是有点急呀  我就试过不是大电容坏的三星R428的

网友:
打一下你加上去的电容的波形,看看波形是不是有毛刺

网友:
焊盘上有可能有其他线路的过线孔 ,你确定看清楚了?

网友:
楼主。 你加的电容。 中间部分不做好隔离的么?  居然直接焊上去、

网友:
不出供电单换电容能行吗?

网友:
查芯片条件把

网友:
电容位置好像加错了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啊   不稳定的   型号是r467的换了nec

网友:
不上CPU  cpu供电1.5V、上CPU不出CPU供电、统一回复

网友C:
查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咯

查了 条件满足  因该还是NEC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焊接短路会掉电的甚至大短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NEC电容底下有个线性电压的过孔  你这个焊接法肯定连锡了

网友:
电容没改好

网友:
我遇到过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HM65的芯片组,如果是桥挂多点

网友:
查条件啊。  换电容 顶什么用

网友:
电容再怎么改也不会不出CPU电的啊  楼主一开始就搞错了,现在应主修CPU电压这块,认真查芯片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NEC电容底下有个线性电压的过孔  你这个焊接法肯定连锡了

恩恩哒、、、、、我是没遇到过  用点好锡这个位置散热太快粘烙铁的

网友:
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你都没说是什么故障,就加电容了?如果真是大电容的问题,那肯定是你没焊好

网友:
之前是什么电流  焊电容有碰到别的线路器件没   仔细查看下

网友:
瞧你这焊工就不过关, 意外增加故障

网友:
时序。。慢慢查,示波器打一下滤波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电容问题,我觉不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