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45替换

楼主(2015-07-06):
三极管945可以用三极管S9018或三极管8550三极管G41替换吗?

网友:
8050 9013. 注意管脚,945是ecb排列的,如果采用SC1815可直代!

网友:
C1815可以直代替吗

网友:
945还要替换,这个好多电源上都有呀,,

网友:
可以代换,但要注意引脚的排列.....

网友A:
小功率管,你说的型号都可以代换,挑一对β值接近的管子换上。

网友:
赞同2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管,你说的型号都可以代换,挑一对β值接近的管子换上。

说得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