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待机偏高,芯片发烫

楼主(2015-07-06):
待机0.1,待机芯片发烫,待机3V5V有瞬间出来过,更换过待机芯片和EC,待机3V5V电感打值正常,求助

网友:
待机芯片多少啊     说清楚点

网友A:
应该后级短路什么的 芯片关闭了输出 查下芯片的具体工作条件

网友B:
本人修过一台戴尔N5110的,同一样的故障,也是待机芯片发热,最后修好了。很简单的故障

网友:
待机0.1肯定有短路的了。查一下待机芯片的线性供电负载吧。

网友C:
线性3,5v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有些待机芯片发热是因为EN过高  ,3 5 V 瞬间出来  楼主可以先撸 3. 5v后面的电容

网友D:
遇到过2次这样奇葩问题,值都正常,后级也无短路,还好都搞定了

网友E:
待机0.1确实高

你测了pwm的阻值有没有排查线性的阻值

网友:
看下电流 会不会从0.几A 直接变0 啊   直接变0应该是那小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后级短路什么的 芯片关闭了输出 查下芯片的具体工作条件

具体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我打了芯片周围的电容也都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修过一台戴尔N5110的,同一样的故障,也是待机芯片发热,最后修好了。很简单的故障

怎么修好的,我折磨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3,5v的阻值是多少?

线XD正常发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2次这样奇葩问题,值都正常,后级也无短路,还好都搞定了

哥啊,都说搞定了,跟我说下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1确实高

你测了pwm的阻值有没有排查线性的阻值

线性35v都出来了,电压也不会偏高

网友:
等他0.1烧一会 几分钟吧  然后用手仔细的摸 肯定有微微发热的地方  实在摸不出来的话  3 5V电感 一个一个的断开 看断开哪个正常  阻值你量了没???应该稍微有点偏低的。。。。公共点和35V电感

网友:
待机芯片热,  芯片本身短路   开启 短路    开启电压不对   还有LDO短路   3和5的二级电压 短路

网友:
是不是后面还有短路呀

网友:
查一下周边电路,如果不行,那就看看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啊,都说搞定了,跟我说下怎么搞定的啊

上管发热不?

网友:
看线性电压吧

网友G: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如果是纬创代工的话你去测量下USB供电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啊,如果是纬创代工的话你去测量下USB供电的管子。

哦,我测试一下,

网友:
测量下线性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