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5-07-06):
X45vd

初始位置:156   板载4G
试验位置:126   423   153 均为板载4G
         456   426   453 均为板载2G
         123   不认板载内存,外插多少就认外插多少

X450CC应该也一样。

为了精华 加分,补充说明:原来厂家电阻接的是1 和5 6处,所以初始位置是:156
     现在把5处电阻接到2,6处的电阻接到3,1处的不动,就变成了1-2-3,1处的电阻接到4处,5 6处的电阻不动,就成了4-5-6,现在大家懂了没?上面的点位图是X450CC的,南桥背面的,X45DV的位置和它差不多,大家自己对比就行。

回天意版主:至于为什么要动此处的三个电阻,只要有点位图,懂英文意思的一看就明白的。DIMM_SEL0(好象是这个吧,我现在用的电脑没点位)此意思就是内存选择信号。

楼下的请加分呀。

 会员11793742元2023-1-7 15:44
 会员1682362元2022-10-1 14:26

网友:
你不会又来300楼公布答案吧?

网友:
土豆potato 黄由东 2015/7/7 8:39:55

R2426左端 3vs 右端DIMM_SEL1

土豆potato 黄由东 2015/7/7 8:40:31

意思就是把这个三个检测电阻都接3.3V,即可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A:
能说明详细点吗?是短接还是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详细点吗?是短接还是拆掉?

不加分不和你说清楚哈

网友:
跟显存配置一个原理?但不用改写BIOS吗?原来的内存芯片要否拆除?123指这些位置要装上后表示不认板载只认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分不和你说清楚哈

说的好含糊啊,应该是哪些接地  或者哪些置高,正确组合就可以了吧

网友:
分数已加坐等。。。楼主回复

网友C:
楼主图片 应该是电阻位置吧

说下为何要动这个位置的电阻   已经给你加分!

网友:
配置选择内存的方式

网友:
是不是拆除那几个原件

网友:
这鬼画符的很可能是骗分帖,这年头骗子手段太厉害了。加分需谨慎!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分不和你说清楚哈

只要能详细说明白 给精华!加分 ……

网友:
楼主说详细一点,都可以加精华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安装的位置

网友:
有点难度 要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卖关子啦,这样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片 应该是电阻位置吧

说下为何要动这个位置的电阻   已经给你加分!

已作详细说明,加精哦

网友:
一块好版现试成功才发的,不用动BIOS

网友D:
土豆potato 黄由东 2015/7/7 8:38:20

R2430 左端是3VS 右端DIMM_SEL0

土豆potato 黄由东 2015/7/7 8:39:13

R2429 左端 3vs 右端 DIMM_SEL2

网友:
楼主您技术太好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
好牛,上次找这方面的没找到,今天你发啦

网友:
能加100分我就都给你了,真是太感谢了!!!我试试。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这个技术真叼。感谢楼主学习了收藏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加分的不少啊,楼主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网友:
你可以去搞研发了

网友:
高难度的像我这种菜鸟还是第一次看到维修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谢谢 楼主,一直想知道,这个

网友:
没看明白呀

网友:
点位哪里有下载 我搜索没找到

网友:
给力 实在是给力 刚好 我自己的板子也是这一块!以后备用 加分!

网友:
好含糊啊,应该是哪些接地

网友:
看不懂凑凑热闹。呵呵

网友:
记得早几年前遇到个板载内存出了问题就换颗粒芯片,那太麻烦了。原来还可以屏蔽

网友:
说的好含糊啊,应该是哪些接地 或者哪些置高,正确组合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没有分加给你,只好发个评论讨点分

网友:
看着还是很有含量的,但不知道实际可行不

网友:
以后修到不过内存的,可以尝试楼主的方法试试,太给力了,赞一个

网友:
假如跑不过板载内存,不知道这样屏蔽行不行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恩

网友:
怎么搞的,我还没有管过。

网友:
遇到x450cc板子自己可以根据点位图看看 试验下看看

网友:
很是实用,可为很多用户解除升级问题了,
应该是几年后的升级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从来没想过屏蔽哦

网友:
楼主分享经验,土豆解释更明白,多谢坛友们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请楼主详解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个也能行吗

网友:
说话说半节,人都会气死。

网友:
看不懂,慢慢看吧

网友:
没看太明白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
还是没看懂意思

网友:
可以学习了 ASUS的这种板子 进水了很容易烧内存颗粒

网友:
留意了,现在还看不懂,先收藏了。

网友:
我這剛好有個X450CC的来验证一下
电阻在2-3-4
是内建4G内存没错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苹果A1370板载内存坏了,能解决吗?

网友:
华硕还是设计的很人性化,要是不知道内幕就好搞了……

网友:
这是板载的福音啊

网友:
这真是大神。。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坏的板载内存 可以屏蔽了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这贴子够霸气了,为以后修这个板子提供了多少方便啊,真是谢谢了

网友:
楼主在配上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看的迷迷糊糊的,不是很懂

网友:
很给力,虽然刚刚学但是希望可以像你一样这里厉害

网友:
这个能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搂着这都行!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土豆potato 黄由东 2015/7/7 8:38:20

R2430 左端是3VS 右端DIMM_SEL0

支持啊,厉害厉害

网友:
真正的精华,不过没干过这样

网友:
确实很厉害啊

网友:
看不懂。不过好像很历害的样子。呵呵

网友:
楼主能说的具体点吗,如何才能读取外接内存

网友:
这个所以板子都可以通用吗

网友:
  看的有点不懂

网友E:
按照图纸上说明屏避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图纸上说明屏避板载内存

你这是什么型号机子的图纸呀?传上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