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待机0.03A 不触发

楼主(2015-07-06):
今天接台 联想E520  待机 0.03A 按开机键没反应  开机键有3.3V电  论坛上都说是 待机芯片 D95280的问题 买了3个 换上都一样   刷BIOS  也是不触发   各位师傅 谁遇到过  给讲解下

网友:
现在 换回 原来的 待机芯片    现象一样

网友:
感觉楼主不按套路修啊!待机3  5V有吗?EC、南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RSMRST#高电平吗?

网友A:
刷刷就好了。。。。。。绝对好

联想 E525 AMD 集显LGG-1 AMD MB 11203-2.rar

刷刷就健康了

网友:
你这情况换NNNNN个待机芯片都不会好的。。。。。刷下就健康了。。。BIOS我头上有

网友:
D95280好像富士通也用得多,为什么富士通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就好了。。。。。。绝对好

楼主是E520 你的附件是E525吧 ?

网友:
3,3v  5v   you ma ?

网友:
没有 待机3V 5V

网友:
没有3V 5V怎么来的 3.3

网友:
插上电  立马量就有     过会  就没了

网友:
我怀疑还是  待机芯片的事   现在待机 0.04  换个待机芯片 看下

网友:
保护隔离了吧   还有短路吧

网友:
查条件啊,按条件一个一个杳啊

网友:
现在 换上 待机芯片 3V 5V  出来了  待机还是0.03A  郁闷啊

网友:
不触发 一般按时序来啊  哪有一上来就刷BIOS 最起码 要先量一下个个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待机在接通电源的瞬间又,3.5V。一会就没有了。正常待机时这样de

网友:
重点查下EC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开机电路所有条件啊 ,  挨个测测啊

网友:
不过你这待机却是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