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60复杂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6):
有台DELL 3460 的机器,板号V08M。    故障是第一次插电能开机,能进系统也正常使用。但是只要一关机再按开机,电流会瞬间掉电到待机,再按开机故障一样。断电1秒再通电马上按开机又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但是关机之后再开机就会瞬间掉电,掉电前电流在0.1-0.4A之间没有规律。

    拆掉光驱和硬盘这些再开机能显示,但是发现内屏显示15秒左右会黑屏自动切换到显示,只要不按关机放一个小时还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一关机再上电就变原故障了。单主板上电也是一样故障,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放30秒再按开机也会变成瞬间掉电故障。
   我刷过BIOS,换过南桥,换过EC,掉电时3V 5V一直不变,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根据所述现象分析应是待机供电异常的可能性较大。插电30秒后测一下待机供电吧。

网友:
感觉待机供电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又发现一点,只要不放CPU的时候,不管插电放多久按开机,电源都能正常上电到0.4A,除了CPU主供电和集成显卡供电不出以外,其他都正常。包括独立显卡供电都正常,而且不掉电

网友:
当答案浮了水面的时候,问题想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小的问题还走了那么多弯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