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5-07-06):
用电池可以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接口=PP18V5_DCIN_CONN 17.5v正常

  直杀充电芯片ISL6259 测DCIN主供电1.5v明显不对,在测r7005一端17.5v,一端1.5v哈哈就是你了,立马拿掉,找半天没找到20欧姆的电阻,最后找了个50欧姆换好,上电指示灯亮了

网友:
DCIN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原机没有识别适配器连接状态导致的不能充电。

网友A:
见过最简单的保护隔离故障  ,楼主不要盲目杀芯片,测量有原因在干

网友:
楼主是真的解决了A1370电池不充电 吗???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是充电芯片不工作,保隔都不通,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赚到了,简单啊,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器赚到了,简单啊,最后收了多少钱

2XX很少的,苹果一体机做显卡也就2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最简单的保护隔离故障  ,楼主不要盲目杀芯片,测量有原因在干

当然测条件了,只是我喜欢简单化

网友C:
哈哈,楼主误杀了一个充电I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误杀了一个充电IC

没有误杀,只杀了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误杀,只杀了个电阻

呵呵,看到楼主直杀充电芯片ISL625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看到楼主直杀充电芯片ISL6259

那是你理解有误

网友E:
这个项目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项目是个大工程

对于小白白确实大

网友:
上电基本故障,熟悉电路很快就能排除故障,

网友F:
LZ思维太跳跃了  怎么一下就想到充电芯片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思维太跳跃了 怎么一下就想到充电芯片的?
第一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无法开机而且没公点电压,就是他了

网友:
感觉楼主好爽啊,一下子就搞定了,R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