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电容 什么参数呢?

楼主(2015-07-06):
请教这是什么电容 什么参数?

网友:
这个也属于瓷片电容吧!用在什么场合?参数表示法真的不知。

网友:
这用在什么地方的,这样的标示方法不规范啊。说不定还不是电容尼

网友:
这好像是显示器上的压敏电阻吧,记得哪个书上看过

网友:
这种是老彩电上用的,在场管附近

网友A:
陶瓷电容              热敏电阻!

网友:
电脑上面很少见哦。。。。。。。。。。。。。

网友B:
这个??我在早期的主板上看到过,是不是在USB接口附近的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一个类似于保险一样的作用  测一下常温下是通的 一旦短路就阻值变化了 也就是说的压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在早期的主板上看到过,是不是在USB接口附近的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一个类似于保险一样的作用  测一 ...

与温度有关的应该叫热敏电阻吧

网友:
这好像是一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温度有关的应该叫热敏电阻吧

我说错了 常态状态下 它是通的 是不是热敏就不知道了 但是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这个有一定的相似嘛  压敏电阻更恰当一些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是5V电压怕过大造成烧东西的  这个是我个人理解 有误的话 请包含

网友:
瓷片电容、或者是热敏电容,在电磁炉里或PC电源里有。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这个坏了吗  这用在什么地方的,这样的标示方法不规范啊。说不定还不是电容呢

网友:
 热敏电阻,17欧

网友:
印象中有压敏电阻一说,并在信号输入端与地之间,有防雷或抑制异常串入强脉冲作用。

网友:
印象中有压敏电阻一说

网友:
显示器上面的陶瓷电容 哪里是电阻??

网友:
陶瓷电容

网友:
像是独石电容。

网友:
楼主啊,你的不是电容而是热敏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在早期的主板上看到过,是不是在USB接口附近的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一个类似于保险一样的作用  测一 ...

我也觉得是,第一印象,我不具体查了。这个东西坏了,在液晶电源板会烧保险管的。

网友:
多谢各位的踊跃回答,开始的时候看到板上标着EC开头,原来看错了F3才是这个零件的标号,所以这个应该是个保险电阻 是起保险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              热敏电阻!

是电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第一印象,我不具体查了。这个东西坏了,在液晶电源板会烧保险管的。

是连着USB接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在早期的主板上看到过,是不是在USB接口附近的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一个类似于保险一样的作用  测一 ...

是的 你猜对了 刚开始看错了板上的标识 以为EC开头 其实真正的标识应该是F3 所以这个是保险电阻 起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你猜对了 刚开始看错了板上的标识 以为EC开头 其实真正的标识应该是F3 所以这个是保险电阻 起保险作 ...

不是猜 而是我见到过用这种的 当时我以为是电容 但是看着是连接U口5V电路的 我就知道不是电容 而是一个电阻 就是相当于一个保险一样的电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