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奇葩问题

楼主(2015-07-06):
雨下的心烦没生意,一声雷响过后来了个生意那个兴奋呀、客户说开机白屏外界正常心想应该好修  把客户打发走拆机看一下以为是显卡问题  用疯抢吹一下还是一样上bga还是一样换了个屏还是一样这是就上论坛早质料  全是坑呀没有  接是14寸的屏是这样  接15.6的屏是这样    求大神帮助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个点位图分享一下还有bios

华硕k53sd rve:6.0.rar

K53SD 点位图.rar

网友:
考虑下码片

网友:
这个还是显卡问题,上次的戴尔遇到过一样的问题,14的屏幕可以,他自己的就不行,最后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独显就做做显卡,是集显就做北桥。

网友:
测量显卡LVDS数据阻值正常吗?屏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EDID断线了吧

网友:
是INTEL 独显的吧 显示输出是桥 ? 不排除桥的问题 ……

网友:
奇葩问题年年有

网友:
屏信号没过来吧

网友:
修屏供电。

网友:
屏线换过后,就显卡了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较大,充值试试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桥 刚前几天修到联想Y470就这鸟样,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灰屏,最后还是独显的问题,只是奇怪的是 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明明是用集显的呀 为什么已开机就是灰屏 而且最后还是修独显好的 我是百思不得姐啊

网友:
显卡机率最大。

网友:
就是先、显卡        不用考虑

网友:
屏碼片,行场同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   接自己的屏画面一直跳,换屏就白屏  屏显换了也一样

网友A:
白屏的话,板子上LCD接口连了以个二极管么,看看那个是不是好的

网友:
ASUS的机器电阻 变质有问题这现象

网友:
屏幕程序问题吧

网友:
排除上半部分了吧?

网友:
刷BIOS,换显卡

网友:
排除显卡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话,板子上LCD接口连了以个二极管么,看看那个是不是好的

楼主能把位置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个是屏接口边上的一个104的排阻坏了,你看下你的板子有没有,要是没有就搞显卡吧,这机子显卡坏得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把位置说的具体点吗

这个板子我不知道在哪啊,以前修白屏比较多的就是LCD_VDD的信号通过一个二极管供给lcd接口的,然后二极管挂掉的

网友:
显卡坏了,吧,现在显卡出来还得进北桥再来。搞不懂哟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2015-08-19):
显卡去了还是一样南桥也换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