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磁炉的师傅请进 指点一直下

楼主(2015-07-06):
首先说一下:电磁炉问题不知道发哪个版块 如果不对的请版主们谅解

情况是这样的 同学家的一台格兰仕的电磁炉说是用不了  开机后一会就报E0错误代码  于是问了一度娘(咱不是修电磁炉的),说是电路问题,于是拆开电磁炉后,一看原来是线盘德两脚烧断了  于是想法找了一根线,想给连起来 ,但问题是怎么加焊都加不上锡  于是我将两端的线头用刀片刮了刮 还是加不上锡,请教一下高手们如何加锡焊接起来(很惭愧)  先谢谢了
上图看看,给与指点,感谢了

网友A:
那是铝线做的线盘你怎么能焊得上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铝线做的线盘你怎么能焊得上锡呢!!!!!!

首先感谢这为仁兄指点  那只有换整个线盘了吗  谢谢你

网友B:
laohuo老火,干脆淘宝直接买个新发热盘 算哦

网友C:
加点焊膏也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点焊膏也不行吗?

谢谢   加助焊膏了   不行的 只有换线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ohuo老火,干脆淘宝直接买个新发热盘 算哦

谢谢这位朋友  只有像你说的发个线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加助焊膏了   不行的 只有换线盘了

换线盘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哈哈 楼主让我想起了 我当时修电磁炉的时候 啥也没有 不过到现在也修了几个,修好修不好都有,E0报错 我担心你换了整个盘 会不检锅哦这个要考虑一下,开店修显示器 电源之类的修了不少没有炸过一次,修电磁炉炸了一次,奶奶个腿 把我店的闸和外面电表的闸都跳了,一测  零火线直接短到0 吓死我

网友:
现在的便宜电磁炉的线盘都是铝线做的,没办法上锡,只能用线卡子将两个接头夹紧在一起,或者干脆换新线盘。

网友E:
这种情况其实用接线头接就可以了。

网友:
接线又不一定必须得焊!用绞也行呀!

网友F:
铝线盘,如果只是外引线断了,可以压接。用牛鼻子可以压,没有就找条空调铜管,插入线搅好,敲扁铜管,做好绝缘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铝线盘,如果只是外引线断了,可以压接。用牛鼻子可以压,没有就找条空调铜管,插入线搅好,敲扁铜管,做好 ...

感谢兄弟给予方法  可惜今天没有分加了  只有回帖谢谢仁兄耐心指点

网友:
现差不多用铝线盘了,其实可以到收废品那找个线盘完好的换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其实用接线头接就可以了。

谢谢这位朋友指点  电磁炉已经修复 没分相送 只有回帖感谢 费心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位朋友指点  电磁炉已经修复 没分相送 只有回帖感谢 费心了  谢谢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点焊膏也不行吗?

这都给加分啊??谢谢了

网友:
在上面涂点洁厕净,再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圆盘买个成品也就六十小元,如果不想买线头用线卡子卡紧即可,如果是铜线可先用火烧一下,把绝缘漆烧掉,再上锡。

网友:
铝线就用卡子压接.......

网友:
这个是啥?

网友:
分析得很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铝线的话只能用卡子卡住!或者更换新的线圈!

网友:
先用好线焊在电路板上,再把它和线圈的线手动拧紧算了。

网友:
用铜丝绕起来,在上锡,在绕铜丝,在上锡。然后包起来!个人意见,看看能实践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