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示波器测内smb和内存复位波形不正常,大伙给分析下。

楼主(2015-07-06):
这款机器板载内存,无图纸无点位,所测波形是在内存槽测到的。通道1内存复位,通道2:smbus

补充内容 (2015-7-7 10:37):
复位那么高频率的跳变也正常吗,跳变过后持续一段时间为高,在这段时间内排阻有持续的数据波,过一会再这么跳变,没检测过内存重新检测吗,

网友:
内存复位跳变是什么情况

网友:
SMB这个波形感觉正常,复位都有波形了就过内存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华硕机BIOS容易坏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图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呀?

网友:
这波形感觉正常呀,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
不过内存,刷BIOS试试吧

网友B: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图

内存复位跳个不停,肯定不正常

网友C:
这个内存复位的波形是有效的,这种点不亮的先刷BIOS吧

网友:
各位大神谁能教我示波器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存复位的波形是有效的,这种点不亮的先刷BIOS吧

这个内存复位跳变的频率那么高也正常吗,不是应该一次跳变持续为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楼主想表达什么

这个内存复位跳变的频率那么高也正常吗,不是应该一次跳变持续为高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看这个能看出问题吗

网友(2015-08-05):
楼主修好没。。我也遇到一台了

网友(2019-09-17):
这款机器可以先屏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