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

楼主(2015-07-06):
问个小白白的问题,先告诉我怎么做之后,再鄙视我,我会高兴的接受的。显示器电源板,4个电阻被击穿,也看不到是什么型号,我需要用什么代换?

网友A:
是2欧的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欧的电阻吧…。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欧的电阻吧…。

我手上有:2R20  1R10  47R0  有没有可以用的上的?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LD7552Bps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LD7552Bps的电源管理芯片

ob2268cp   我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先看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查PDF,慢慢对上去

网友D:
启动电压的上啦电阻吗,估计要很大,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查PDF,慢慢对上去

显示器有PD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压的上啦电阻吗,估计要很大,300V

300V,??那我那什么代换啊

网友E:
这四个电阻是并联在一起的吗?2欧的等值代换吧。

网友F:
楼主啊,这些是小值电阻,容易误判的,小心检查是不是真的击穿了。

网友:
换板子吧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四个电阻是并联在一起的吗?2欧的等值代换吧。

电阻怎么看几欧?

网友:
靠,别这样好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这些是小值电阻,容易误判的,小心检查是不是真的击穿了。

电阻都已经一个小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阻都已经一个小洞了

如果是这样你要小心了,不会单单坏它们

网友:
电阻,开关管,保险。坏的应该不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这样你要小心了,不会单单坏它们

是啊,我也怀疑还有其他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