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1398 是2013版的,怎么找不到版号呢

楼主(2015-07-06):
主板上唯一有的就是nyks 94v-0     第二行是nm19 443T

网友A:
板号是不是820-3332-A

网友B:
会不会是在电源接口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在电源接口小板?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不是820-3332-A

你的版号的主板中独显是独立的芯片,我的这个主板是集成在了cpu内,主板上只有一个PCH

网友:
向师傅求教,知道了,是和主板一样颜色的。的在主板的左下角。

网友:
有版号浩啊在CPU 的那一面就可以看到了 就再SSD下面那里就有  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