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9956B的引脚和屏接口图,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背光亮度调节是哪个?

楼主(2015-07-06):
这是R400高压条升压元件和屏线接口图,现在问题是LED背光不亮,直接上图:

现在9956B的供电和开启都有了,但是没有高压输出,据说还要有个亮度调节,不过不知道哪个才是亮度调节引脚呢?按9956b的pdf,20脚PWM是扩展亮度调节,应该是个200HZ以上的波形输入,对应屏线接口,哪个才是呢?

补充内容 (2015-7-9 09:24):
可能断的线太多了,后来从F8飞了3.3V、F7的18V、83pin的开启到高压板,然后连接高压板上的3.3V到9956b的20pin,做了这些飞线,就亮了。

网友A:
83脚是亮度调节开启脚,87脚是亮度调节控制脚

网友B:
屏下方的那一排指示灯亮不,不亮的话请检查3V供电保险或者是屏线问题引起,保险在屏线接口的位置

网友:
85脚是亮度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下方的那一排指示灯亮不,不亮的话请检查3V供电保险或者是屏线问题引起,保险在屏线接口的位置

真的就是一个都不会亮,您说的3V供电保险是不是F8啊? 那个保险不开路,有3.3电压。屏线应该是坏了,但是在不换屏线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这个3v在高压板上的引脚呢?
灯不管了,爱亮不亮,只要背光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83脚是亮度调节开启脚,87脚是亮度调节控制脚

83应该是背光开启,我飞到高压条上了
87是个固定供电,不知道该连到高压条哪个位置上啊?

网友C:
这个脚是固定电压还是方波啊?是连接到高压条升压芯片的PWM脚吗?

网友:
不是  怎么是高压条呀

网友D:
把9956 1脚和20脚俩连起来 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就是一个都不会亮,您说的3V供电保险是不是F8啊? 那个保险不开路,有3.3电压。屏线应该是坏了,但是 ...

那你就检查屏线跟供电吧,按图纸跑线呀,这机的出现断线的问题多,

网友:
R400的屏供电电路是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检查屏线跟供电吧,按图纸跑线呀,这机的出现断线的问题多,

现在怀疑是屏线短线,但是屏线折叠还打胶,太结实了撕不开。屏线在高压条的一端没有图纸不知道定义,咋办啊

网友:
混分的来了,求大神指教,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是固定电压还是方波啊?是连接到高压条升压芯片的PWM脚吗?

该脚的电压随亮度的调节而改变,一般都是0-——3.3V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怀疑是屏线短线,但是屏线折叠还打胶,太结实了撕不开。屏线在高压条的一端没有图纸不知道定义,咋办 ...

等我传图给你参考吧,我修过太多这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等我传图给你参考吧,我修过太多这问题了

看看这个,另一边我忘记拍了,你找接显示灯板的一条比较粗的

网友:
这个机器暗屏有很多是屏线断了!

网友E: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R400暗屏是通病,有的人是从蓝牙接口飞3.3V到高压条接口,我的是一个4脚的磁感性开关有问题,拆掉后,就修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问题了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R400暗屏是通病,有的人是从蓝牙接口飞3.3V到高压条接口,我的是一个4脚的磁感性开关有问 ...

我把蓝牙、四角元件都拿掉,还不行。线断了,不知道怎么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9956 1脚和20脚俩连起来 就OK了

直接给个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另一边我忘记拍了,你找接显示灯板的一条比较粗的

您这个好像是第52脚:VCC3M,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给个高电压?

1是开启20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