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主板,档代码,不稳定。

楼主(2015-07-06):
首先测试PCI-E A11脚,3.3V复位正常,BIOS 示波器3脚有波形,5脚有时有,有时无。用技嘉主板的双BIOS热交换法,不行。取下副BIOS装上主BIOS位置,成功亮机,反复测试正常。 波形没拍照。

网友:
各位加分哦,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BIOS提取出来了,我发上来,论坛都没有的,首发。

网友A:
是软件读的,还是编程器折下来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读的,还是编程器折下来读的

取下来,编程器读的

网友:
BIOS出错,导致信息紊乱。

网友:
副的换主的,那主的就到了副的位置了吧?

网友:
我有一片集显不显的  H61头疼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技嘉一直以来就是BIOS爱坏。。。怪不得 搞双BIOS

网友:
官网 也没有这个BIOS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