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待机0.2维修

楼主(2015-07-06):
联想G470同行拿来说进水了,不开机,接好单之后果断拆机。看到主板好多地方都是腐蚀的毛毛,先把板子清洗烤干,量各大阻值都正常,心想捡到了,心中窃喜,那就上电吧。上电测的待机0.2,尼玛短路了。没理由啊,阻值都正常啊,用手摸摸板子上的芯片业不烫啊,那就用表量量吧,3V 5V有了,那后继就没有短路啊,在摸摸看,咦,南桥烫,南桥挂了吗,心想不可能吧,手又摸到显卡上,咦,还烫,怎么回事尼,用表量了一下显卡电感,供电出来了,奇怪了,赶紧打开图纸,看到了pu801,看到芯片一脚的开启是PE-GPIO1,来自南桥。心想南桥挂了,怎么还会发出这个信号尼,应该是什么电压先一步出来了吧,会不会是BIOS坏了尼,以前也遇到过G470关机关不掉,指示灯还亮刷BIOS好的,那就刷个EC的吧,还是不行,索性几把南桥的也刷了,还是不行,这可怎么办尼,这时我按了一下开关键发现电流上去了,居然能上电,接屏还亮了,但是这样也不能给别人啊,就又看了看进水的地方,看到了老朋友U39,和u38了,会不会因为他们尼,自己用表一量发现电压都转换过来了,看来找到先出的电压了,两个电压都同时转换过来,肯定不是管子坏了,应该是信号,待机下SUSP是有3.3的。触发之后,EC发出susp#导通Q117就被拉低,+VSB就导通U38 U39,仔细看了一下Q117发现r652电阻没了,被腐蚀掉了,自己在呱呱发现还有一点断线,就找了个100K电阻不上去,上电,待机0.15那就按开机键,电流刷刷上去亮机了,总结了一下,自己板子修的少,经验少,走了这么多弯路,以后要更细心,提前看到了,不就没这么多事了,第一次发帖比较乱,大神就勿喷了,以后长2发帖就会好点了,都十一点了,大家看着加点分吧,

网友A:
待机是0.015,怎么写成0.15.这个粗心的马大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是0.015,怎么写成0.15.这个粗心的马大哈啊,

能看懂就可以,仁宝的板待机0.15也不能正常  哈哈

网友B:
写得不错,将图纸插在文字之间就OK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源,好不好用?

网友:
加油啊,修多了就好了呵呵,我也少经验

网友:
努力学习中.不错的贴支持.

网友:
看了怎么多帖子,学了不少桥烫不一定桥挂了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少走弯路。修好了心里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得不错,将图纸插在文字之间就OK了

我也想啊,但是放上去就是这样的,我本来发帖就是想这样,结果放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了,下回多注意下

网友:
确实不错  可能修时候大意了

网友:
电压提前出来了,桥烫的很厉害吗

网友:
比较烫,不是很烫

网友:
还是不错的 加分吧 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