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源短路怎么修 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5-07-06):
客户拿来苹果6 不开机 加电发现短路 经检测发现pp vcc main短路 这种问题大神们怎么解决
不开机

网友:
烧机大法天下无敌

网友:
大短烧鸡大法

网友:
楼上都说到点子了,烧鸡大法侍候啊。

网友:
好像还有个松香大法的...

网友:
我小白,这样加电烧不会把其它的芯片搞坏了吧

网友:
限制电流 ,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