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维修

楼主(2015-07-06):
一台联想G360开机显示联想标志后就死机了,认为是BIOS的问题,想刷个BIOS,在用风枪吹下南桥BIOS的时候风枪吹久了点,BIOS吹得起泡了,板也吹得有点起泡了,后来不管怎么刷BIOS开机都不显示了,BIOS芯片也换了故障还是不显示,各位高手,此种故障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把板子给吹坏了!

网友:
取BIOS用烙铁就可以取了,用风枪时间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A:
烙铁怎么取BIOS????

网友:
板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ios VCC开路了,出现联想标志就死机是显卡的问题,此机已成功收复!

网友:
个人认为,有点新板子BIOS芯片用风枪不容易吹下来,吹久了,就会把芯片及板子吹坏,如果在取前用烙铁加有铅的锡丝拖一次,应该好取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怎么取BIOS????

用烙铁加有铅的锡丝在BIOS芯片两边的脚位循环拖,动作要快。